楼主(2015-01-23):
西门子的工控产品已经全面地“以太网化”,S7-300/400的各级CPU和新一代变频器SINAMICS的G系列、S系列都有配备了有PROFINET以太网接口的产品。新一代的小型PLC S7-1200、S7-200 SMART、大中型PLC S7-1500、新一代精智系列、精简系列和精彩系列人机界面都有集成的以太网接口。ET 200分布式I/O中的ET200 SP、ET 200S、ET 200MP、ET 200M、ET 200Pro、ET 200eco PN和ET 200AL都有PROFINET通信模块或通信接口。
以太网的故障诊断可以沿用DP网络的故障诊断方法。例如使用STEP7诊断故障,联网后用硬件诊断快速查看视图可以看到出现故障的网络编号和站的编号。通过CPU模块信息的诊断缓冲区和诊断视图可以方便准确地诊断出故障的位置和原因。
这种诊断方法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下载到CPU的项目文件。如果程序没有加密,可以用上传的项目文件来诊断故障。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我一般都是采用以太网IP地址ping 192.xxx.xxx.xxx的方式来检测哪个站,哪条线上的设备不通。

然后再检查故障站点和检测点之间的RJ45的接头插接,交换机收发器等 或者 交叉进行光缆打光

当然,首先要知道IP地址才可以这样做。

网友B:
也就是说,用DP的诊断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PN了?PN到目前为止用的少,而且似乎没有啥通讯故障率。感觉挺可靠的。

网友C:
实际运用中基本没有碰到网络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