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器 所有指示灯亮 数码管 小数点全亮

楼主(2015-01-23):
易能变频器 EDS1000 11KW 的 24v输出只有10v 10v输出只有3-5v 怎么查啊 大师请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稳压环节

网友B:
CPU初始化未通过!

网友C:
开关电源没有处理好吧,查5V

网友D: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啊 导致CPU没启动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有问题了啊 导致CPU没启动吧
应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F:
这个肯定是开关电源的问题,各路电压都不对,建议先查开关电源,如果开关电源OK了,再查给CPU供电的5V电压,如果5V也正常可能是CPU灰尘有点多,建议用洗板水清洗CPU或者更换CPU

网友F:
回复 网友C:
甲善兄也天天逛这个论坛啊,我是老谭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必须的啊

网友G:
开关电源有问题,系统没有成功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指点 确实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打嗝   24  只有 8v 左右 10只有 3v 左右 5v  不会查  呵呵 欢迎各位大师  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H:
电容问题,异能1000机器用85℃的电容,电容容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指导  电解电容吗 改天换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  指点  所有电解电容的容量下降  其中C29  35V 100 uf  只有 54 uf了  还没买电解电容  各位师傅  用什么牌子的电解电容  求推荐 品牌  和  好的淘宝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