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

楼主(2015-01-23):
请教下:两线制24v、输出4-20MA压力变送器与3G3JV-AB004用于恒压供水如何接线及设置

网友A:
采用外部模拟信号输入端是4-20MA的,参数设定好就可以用了

楼主:
3G3JV-AB004此变频器可以直接用于恒压供水吗

网友B:
有PID功能就可以

网友C:
按照变频器的说明书设置参数即可

网友D:
关键是变频器的手册没,不知道能不能用于恒压供水。另外这个变频器的功率不大,220V输入的?

网友E:
接线的话,一般仪表要单独用一块24V直流开关电源供电,将仪表的两根线和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串起来接到开关电源上面。

网友F:
一般变频器都有PID功能吧!
楼主没有说明书?
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