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带上负载开一会就会显示lu!而且就会烧电阻

网友A:
继电器没吸合吧,或者触点坏了,充电电阻一直在工作,开机量一下直流电压,如果和空载电压相差较大,就是这个原因,lu一般指电压低。

网友B:
这个模块内置可控硅  测量 PK GTH 之间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款变频是没有继电器的用可控硅

网友A:
那就查可控硅吧,估计没导通,否则不会烧充电电阻的

网友C:
估计是继电器没吸合吧

楼主:
不行吖!还是带上负载就烧电阻!而且会烧光耦!头都大了

网友D(2015-03-08):
检查可控硅驱动电路

楼主(2016-10-22):
回复 网友B:
现在又有个新故障!一上电就烧那个电阻!请问大师该怎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