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交流接触器接线原理图

楼主(2015-01-23):
工作原理是当电磁阀打开时或者水龙头打开时,也就是说当压力表的压力泄压式变频水泵开始工作达到设定压力停止,请问这样的接线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指出在哪里,谢谢各位。

网友A:
大哥你是土豪啊,做这个一个管道加压泵就可以了,还要变频吗?就算你有钱任性,变频器下面也不用接触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们就家的配电柜全部都有,还有热继电保护器呢?

网友B:
接触器应该接在变频器输入端吧,接输出端是弊大于利啊。你这里PLC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太阳呢循环系统,和水箱温度的。我们做的是定温放水

网友C:
只能说,别具一格的设计思路。

网友D:
变频器应该接在输入端,作为启动和停止控制的。

网友E:
接触器可以省掉了,又不做工频切换不需要输出接触器。

网友F:
同意楼上 变频不用

网友G:
只对变频器回路做说明:
变频器输出不需要接触器,不需要热继电器保护器,变频泵的启停控制请直接控制变频器面板或者相关的使能端子。
定温放水系统?就是维持水池水温的对吧,为什么水池内部没有搅拌装置?感觉如果是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加冷水的管道和放热水的管道还必须要流量阀才得,也就是要算好,温度高了多少,就要添加多少重量的冷水进去,和排放多少热水出来。

网友H:
交流接触器干什么啊,还没有用过变频器下面在接接触器的搞法。
还有热继,难道你就这么不信任你的变频器!

网友I:
接触器是多余的,一点用没有,还容易出现故障,plc 只控制电磁阀的话,plc 就浪费

网友J:
按理讲,接触器和热继都没必要,因为变频器都有这些保护了,就是进线设置一个开关即可。

网友K:
变频器输出配接触器弊大于利

网友L:
接触器和热继确实多余

网友M:
热继绝对多佘

楼主:
回复 网友I:
PLC当然不会是只控制电磁阀,它整个太阳能循环系统。以上图纸只说明了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变频器之前接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还是交流接触器呢???

网友N:
回复 楼主:
首先是温度控制,只有温度到了才可以放水?其次,放水后进水?如果是这个程序。那么,最简单的控制应该是,温控信号反馈给控制卡,控制卡输出信号控制变频器启停,至于变频器启停,可以直接控制卡控制,也可以继电器控制。最主要的,从没见过变频器后面加交流接触器的
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憨歌

网友A:
有些东西要合理性,不是你装的越多就越好,一个好的工程人员就是要设计简单,经济,可靠运行的项目

网友I: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前段就不要加漏电的断路器了,普通空开就好,把电机接地一定做好了。

网友O:
变频器可以不用,压力开关控制接触器起停,

网友P:
第一次见到这种接法!

网友Q:
接触器和热继放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好吗?

网友R:
一个家用的供水,至于用变频器吗?真要用接触器也用在变频器输入端呀

网友S:
输出端最好是不要接接触器了

网友T:
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这种接法。

网友U:
如果不需要恒压变频器就不需要安装了,直接启停就好了。

网友V:
大家不要奇怪,只是楼主第一次接触变频器罢了

网友W:
土豪啊,的确不一般,你考大家呢?给点提示呗:一共有几处错误?

网友X:
接触器可以省掉,再说楼主的接线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X:
小人第一次用变频器,不知道那些是错的,完全是靠自己想象画出来的。不知道错在哪里,还请指出改正。谢谢

网友Y(2015-03-11):
回复 楼主:
变频器已经起到保护作用,用不浪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