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一台上海群倍160KW的变频器,U V 相模块炸掉,驱动用的是三菱的M57962L,坏了十几个稳压管,两对驱动三极管坏掉,原来的是D45H10和D44H10,工作电压80V,电流10A,现货只有D45H8和D44H8,工作电压60v,电流也是10A,是修海宝等离子的时候买的,驱动的也是英飞凌的模块,装上试机,主回路通48V直流,控制回路单独接500V直流,上电一切正常,启动频率上升到50HZ,三相输出平衡,里面一个富士接触器坏了,还没到货,明天到货装上试机看看怎么样,现在就是想问问各位懂得的师傅,这个驱动对管工作电压低一点有没什么问题,测得的实际工作电压最高是15V左右,滤波电容耐压也才50V的。

楼主:
今天装上试机,能正常工作,只是还是不放心,驱动板到模块的线怕接触不良,安装场地有震动,怕震松了,不知道驱动线接触不良会出现啥问题,看咸老师的书说的好像会爆模块,现在感觉不踏实。

网友A:
驱动管电压够了电源也就30V左右,关键是开关频率这些。

网友B:
这个模块输出相P+、P-之间没有加吸收电容,而且U V W相模块P+ P-间就那么小的一根铜线能带的起负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维修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维修用,吸收电容不拆掉拍不清楚,带3KW电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