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3):
今天厂里机器上油站的电磁阀又坏了,动力头只能进不能退,昨天也是这个问题把阀芯拆下来用煤油洗了一下再装上去就好了,还没用一天就又出问题了。这台机子的电磁阀老是出问题,洗的次数也最多。我就纳闷了,是不是液压油不干净,或是阀开关电源电压不够呢?油是没法换的,于是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调到27V,量阀两端电压有22.3V。电压应该不低呀?又量了一下另外一个吸合的阀也是22.3V,我用内六角钣手试了一下两个电磁阀阀芯的吸力,结果发现那个不能退的阀阀芯吸力比另外一个要小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电磁阀的电磁铁坏了?于是换了一个崭新的阀芯,接上去试试磁力还是不行,不会是铁芯出了什么问题吧?但是铁芯出现什么问题会影响到电磁铁的磁性呢?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没办法,把电磁阀整套换掉马上好了!有谁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铁芯里面的弹簧坏了?

网友B:
换完新的就好了,说明阀本身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阀犯卡了。

网友C:
     替换法逐步排除,确认到底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D:
我们一般也是整个换

网友E:
   换完新的就好了,说明阀本身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阀犯卡了。建议直接更换新阀再看看情况

网友F:
阈芯有拉伤现象,有的洗洗可以,有的就是怎么洗都不行。一般只要在卡了,阈的寿命也快了。

网友G:
楼主公司的设备上的液压油N年没有过滤了吧,谁说液压油就一定得换?
以前我们公司的液压油,供应商说要换呀,要换新的呀,屁话。直接倒出来全部用滤网过滤,油箱里面用面团粘出细小的碎铁屑。

网友H:
这个以前在注塑机经常碰到这种现象,一般是拆下清洗或检查有没有卡,有卡的现象会用细砂纸表面打磨下装上都能正常使用,如果处理了还不行也是换整套新的上去就OK了,是机械的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网友I:
见过最多的不是电的毛病,你可以把两边弹簧拆出来比较一下长短,最简单的直接把弹簧拉伸一下试试。

网友J:
整体更换,修补好就更换没办法。要不自己的工作量多很多的。

网友K:
测一下线包电阻,两边比较一下o

网友L:
还是整个换吧   是不是阀芯有磨损了啊

楼主:
有没有这种可能,阀芯细了一点,之间的气隙导致磁性过小?或者阀芯本身带磁性影响通电磁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见过最多的不是电的毛病,你可以把两边弹簧拆出来比较一下长短,最简单的直接把弹簧拉伸一下试试。
没用弹簧,因为只要它进到位退到位不要求它停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阈芯有拉伤现象,有的洗洗可以,有的就是怎么洗都不行。一般只要在卡了,阈的寿命也快了。
卡倒不是很卡,就差一点劲,不装弹簧会影响磁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测一下线包电阻,两边比较一下o
线包在仓库领了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22.3V的电压也不低,一般18v以上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公司的设备上的液压油N年没有过滤了吧,谁说液压油就一定得换?
以前我们公司的液压油,供应商说要换呀,要换新的呀,屁话。直接倒出来全部用滤网过滤,油箱里面用面团粘出细小的碎铁屑。
不知道油箱有没有过滤网!

楼主:
阀芯没有换新的,不过换了个旧的依然做不了多久!

网友G:
回复 楼主:
液压油箱的注油空有粗滤网,但是那是添加新购的液压油过滤使用的,油压回路不能设置过滤网,否则长期使用会堵塞回油管道。
液压油的清洁,必须依靠人工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以前在注塑机经常碰到这种现象,一般是拆下清洗或检查有没有卡,有卡的现象会用细砂纸表面打磨下装上都能正常使用,如果处理了还不行也是换整套新的上去就OK了,是机械的都是有使用年限的
这个没试过,什么时候拆下来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整个换吧   是不是阀芯有磨损了啊
阀芯里面分两部分都可以活动,一个可以拆卸一个不能拆卸,不知道是哪部分磨损了?

网友M:
阀体磨损
或者弹簧不行了!

网友N:
我们这蒸汽的通常换阀心就好了

网友O:
进去灰尘了,工作环境脏 就这样

网友K:
我负责的单位液压阀一般没有备件,只有严重拉伤的阀我才会更换,一般的阀都能能修复,,伺服阀,比例阀除外

网友P:
油换不了可以抽出来过滤一下的啊。

网友Q:
是不是电磁阀的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