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维修一台东元7200MA7.5KW变频器,从厂里拿回来显示过载故障,恢复了出厂值,变频器就好了,可拿到厂里上机运行不了,跟旁边同一台对比着调试参数,可有些参数怎么也改不了,比方说现在(V/F曲线)SN-02=4,原来是0,怎么都调不了,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A:
有些参数是要在停机时才能调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已经拆下来调都不行

网友B:
既然还有一台同样的变频器,那可以把那台好的机器的参数下载到面板上,然后取下面板,安装到这台“坏”的机器上,把面板上的参数再上传到这台“坏”的机器上试试。
下载、上传的操作:1---下载:Sn-38=2;2---上传:Sn-38=1

网友C:
里面有一个参数设置限制了。东园变频器好像是P0.3样  把0改成1就可以了,我也记不住了(我以前用的是0.75KW的),你看看说明书上面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已经用笨办法搞定了,换了上面的储存芯片,然后一个一个的对比着修改参数就可以都修改了,上机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另外,可以查看Sn-03的设置:
当Sn-03=0101时,An可显示、可修改,Bn、Cn、Sn可显示、不可修改;
当Sn-03=0000时(一般使用设置),以上可显示、可修改。

网友B:
1、如果仅是Sn-02修改不了,应该与存储器无关吧?
2、实际情况可能与存储器无关的(没有坏),只是你无意间把Sn-03的数据由原来的0000设置成为了0101了,所以无法修改Sn-02的数据了(事实上,可能此时其他Bn、Cn、Sn的数据都修改不了了)。
3、“换了上面的储存芯片,然后一个一个的对比着修改参数就可以都修改了,上机就可以用了”----当你换了储存器后,这个存储器Sn里的数据原来全部就是0000,包括Sn-03,自然可以显示和修改所有的数据了。否则,不可能存储器坏了只影响Sn-02的数据修改。
---我猜的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