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如题,一个动作完成后立刻进行下一个动作。
m1动作不能执行。。。。。

网友A:
PLC的扫描周期也就是几毫秒,断开几毫秒?什么意思?
意思是让PLC停机几毫秒?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动作执行完成后下一个动作马上进行,不断开一个扫描周期不能动作

网友A:
回复 楼主:
程序的设计有问题,不是PLC本身的扫描有问题。
就是说,楼主的程序中出现了不能衔接的情况,导致完成了程序中的某部分的功能之后,后面的剩余功能不能执行了?

网友B:
只有用时间继电器转换了,永宏松下pLc可以用指令表无缝对接

网友C:
将下一个动作的程序放到上一个动作的前面,用上一个动作的完成触发下一个动作,试试看行不!

网友D:
不用脉冲的不行吗?伺服不是还有模拟量输入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程序是有问题,用定时器这种做法可以处理这一问题。。。。。
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喔三菱也有表格,还没有使用过,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办法也可以
三菱可以多次使用同一脉冲输出口,但是信捷就不能,不想养成这种习惯、。。。

网友E:
一个扫描周期很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牵涉到定位和速度同时控制。。。所以优先了定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怎么样做到这一周期不动作,下一个扫描周期才动作?

网友F:
不知以下程序是否符合楼主口味?
Y1在Y0动作的扫描周期内不动作,第二周期动作.

网友G:
三菱编程手册中讲定位指令开始的那个例子中已经给出了延迟一个扫描周期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菱编程手册中讲定位指令开始的那个例子中已经给出了延迟一个扫描周期的方法
那一本手册?没找着

网友G:
这个手册,在讲到定位指令那部分前面有个程序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手册,在讲到定位指令那部分前面有个程序例子
但x4和x5同时闭合,程序也只执行s13的结果

网友H:
输出一个M跳开脉冲指令或许可行

比如:LD M10——JUMP P10

P10 这里跳开脉冲指令步

网友I:
我用三菱定位指令从没延时过一个扫描周期,一切正常啊

网友J(2016-01-13):
呀,看不懂。还是西门子好用

网友J(2017-05-20):
隔了几个月,终于看懂了。为什么不使用STL指令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大师,莫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