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网掉站判断

楼主(2015-01-24):
一套系统由主站CPU 5个分站组成,通过DP插头链接。请问,在不适用西门子在线功能情况下,一般大家是怎么判断掉站的。例如3号站掉站,怎么判断查找。

网友A:
看故障灯一般还是用在线诊断

网友B:
  直接在 S7 软件中的硬件组态在线就能查看到 哪个站的连接丢失了 !

网友C:
那3号站的报警红灯就亮了吧

网友D:
用软件的故障诊断页面。

网友E:
掉站的那个应该有故障指示灯吧!

楼主:
看来大家还是用在线诊断功能。还少人关注 硬件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