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不准

楼主(2015-01-24):
我有一台电液阀与腰轮流量计配合,电脑控制输出定量,问题是有时会出现流量计显示的流量与电脑设定有误差,多一点,不是次次都是,请问各位大师是啥问题

网友A:
很正常,只要在±n%内就可以。

网友B:
看你那多一点是多少?是否在误差的范围之内

网友C:
电脑控制输出和流量计走什么通讯,一般多的时候是多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约0.5%—1%之间

网友D:
采样时间有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时不准,不是每次都有

网友E:
说明流量计与连接电脑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存在偏差

网友F:
1%的误差正常
这个精度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