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是不是用了高速计数脉冲以后 速度指令SPD就不能用了,也就是一个编码器要不检测长度要不检测速度  不能共用么?

网友A:
呵呵;你得到的脉冲数,再除以时间,不就得到速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  但是SPD指令和脉冲高速计数不能共用吗?

网友A:
同一个输入点SPD和高速计数器不可重复使用;
就算能,PLC一条除法指令,不比你再用一条特殊指令要方便的多;

网友B:
不能和高速计数器重复使用,FX3G的编程手册中有说明

网友C:
计数器的值定时器更新,自己用指令算下呗!

网友A:
从你家到单位,路上走的时间确定了;现在测出来距离是多少,或者测出平均速度是多少;不都已经很明白了;
没必要又测距离又测平均速度;

楼主:
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