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自己做个小项目,温度的高低控制电机的转速。现在碰到一个问题,热电偶应该怎么连呢,如果连接到温度控制模块的话,模拟量输入模块怎么接线,还是不需要模拟量输入模块了,抱拳感谢各位老鬼了

网友A:
热电偶接线很简单,两线或者三线的。要不要模拟量看你控制的需要

网友B:
如果你PLC上配的是FX2N-4AD-TC的话,热电偶直接接在FX2N-4AD-TC上就可以得到温度;
如果你配的是FX2N-4AD的话,需要温度传感器,热电偶接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输出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再接到FX2N-4AD上;通过计算得到温度值;

网友C:
热电偶接温度控制模块,热电偶电流很小不能直接与AD模块连接,需要温度变送器。

网友D:
2楼正解,看你的模块带不带热电偶的功能了,不带的话加个变送器吧,至于变送器的接线网上都有的。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温度控制模块是FX2N-2LC,那个带变送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