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如题请教各位大侠,vb做出的界面按钮怎么才能像触摸屏上的按钮一样去控制触发plc呢??谢谢!!!

网友A:
地址对应问题?

网友B:
需要通讯啊你看通讯上没

网友C:
设置好就可以通迅的。

网友D:
VB编出来的程序,必要设置通讯端口,需要使用数据线连接PLC,PLC内部还要针对VB编制出来的程序设计梯形图,才能通电使用。

网友E:
   需要用通讯与PLC建立联系。

网友F:
可以自由口通讯,和plc建立联系。

网友G:
通讯对应位原件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可以说详细点吗?或举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H:
百度找找plc和电脑通讯的vb程序,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VB编出来的程序,必要设置通讯端口,需要使用数据线连接PLC,PLC内部还要针对VB编制出来的程序设计梯形图,才能通电使用。
VB工控机的直接控制工控板卡不行么,没必要再必须使用PLC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I:
估计楼主的目的就是想用普通的电脑或者工控机电脑上,用显示器做成组态软件一样的画面,然后直接运行控制下位机PLC,从而节省购买正版组态软件的巨额费用。

网友J:
PLC上也要编写和VB通信程序

网友K:
跟PLC通信,发送你要的命令地址,这是Modbus标准通信的(注释的地址不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