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

楼主(2015-01-24):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台达-m系列变频器如何调整pid参数,

网友A:
具体品牌的变频器,如何使用操作,来的最快的莫过于当地的技术支持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了。

其实台达的售后服务还是很不错的。我们有一个A系列的伺服控制配置B系列的伺服电机,应用上有些特殊工艺,找不找相应的实现方法,打个电话,他们就到现场来帮我们搞定了。挺方便的。有时候面授比隔空交流快速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