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仪表

楼主(2015-01-24):
刚接触自动化仪表,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会入门快点了?求大神指点,推荐相关资料
3分悬赏,已用1分

网友A:
仪表方面的是 热工仪表书籍。 自动化 西门子S7 5.5 入门  网上多的是这方面的资料。 但是看书看半天,也不如现场实际操作。要学会理论与实际结合。

网友B:
必须是有相关的工作岗位,才能根据自身的环境去学习掌握。
比如说刚进一家公司做仪表自动化,就去观察公司的实际设备,不懂就去查找和翻阅说明书对照,研究它的连线,工作原理。

网友C:

了解功能

明白作用

硬件接线

参数设置

仪表调试

通讯协议
+1

网友D:
书籍大学的时候有本控制仪表的书籍,介绍的都是原理性的,可以看下。如果是做仪表的,当然就很有用了;如果仅是使用的话,3楼总结的就很好

网友E:
0SP321说的很明白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如我们单位天然气管线上面有很多压变温变流量计仪表和仪表控制柜等,我在现场做了很多仪表的规格量程型号等方面的统计,做这个积累可行吗?

网友F:
建议楼主看看《仪表工上岗必读》这本书吧,也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地址如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186

网友G:
学习了,大神确实多

网友H:
仪表不是太难.看一看:想一想就会了

网友I:
从PLC开始吧

网友J:
最后看看说明书!

网友K:
从工作开始吧

网友L:
买点仪表书籍

网友M:
建议先从最基本的原理学起。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N:
还在用实操才快上手,这个不是科班出身的,很多标准在一般书里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网友N:
还是实操才快上手,如果只是看看仪表多接触下就懂了,这个不是科班出身的,很多标准在一般书里是很难体现出来的

网友O:
想学好,找一套大学热工或自动化专业的教材(看你从事的行业)。想快,找一本仪表工习题集,天天读,天天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