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5-01-24):
施耐德71  变频器  90KW,    正反转指令给输入后,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我们这设定的是 I11正转,I12反转, I13 25HZ I14 35HZ       I15  50HZ  ,直接在端子排短接给定也没有反应,变频器无任何报警。 三个速度 25  35   50 都有,就是正反转信号没有。测量24V 电压还有。后来把变频器断电,重新上电就好了,莫名其妙。

网友A:
是不是重新设定参数以后,只有重启才生效呢?

网友B:
什么办法都没有的时候,重启不失为一个办法。

网友C:
断电设置?

网友D: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E:
在遇到的时候可以监控下看看变频器DI2是否正常

楼主:
我真忘了这事,但是当时直接短接端子都没管用。

网友F:
好了就好了啊  恭喜楼主

网友G:
也可能是cpu死机了,重启就正常了

网友H:
也向楼主学了一招啊

网友I:
我修改变频器参数后
第一步就是断电源重启

网友J:
一些品牌的操作都有自己的规矩,看看说明书是怎么规定的,或打个电话问问技术支持,这事也就明确了。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些参数也是要断电确认的(个别的参数),但台达的伺服控制器好像不管什么参数只要改变了,就必须要断电确认。

断电确认参数设置,这其实是智能仪器设备经常要面对的一种操作形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修改的参数当前有效,但必须要将其存储到EEPROM里去,否则下次断电再上电恢复原来的参数,等于没改。这个更找不着北了。所以,操作规则要了解清楚了,就会少了很多的疑问。

网友A:
我们称之为“万能的重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效的。
包括PLC,变频器,驱动器,工控电脑。

网友K:
可能是变频器干扰

楼主:
我们称之为“万能的重启”,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有效的。tongyi

网友L:
有时就是说不准是哪里的原因,重启就会正常

网友M:
想不明白;重启就好我也常这样;表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