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上传下载

楼主(2015-01-24):
S7-1200我用的是V12想读出来PLC内程序。问具体方法。
点了在线诊断但是还是无法连接。
源程序是V11的

网友A:
楼主是没有通讯上吗?

在线访问 下面找到你自己笔记本的有线网卡 点“更新可访问设备” 首先找到IP地址

然后根据我发的网址帖子,上传就OK了。

当然前提要保证:网线是正常的哦。 网线用到的 1 2 3 6 这4点两端通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通讯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更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看看我刚编辑过的楼上帖子

网友A:
你的网线确认没问题吧?

正常的话 不应该找不到 在线设备啊

软件用哪个版本也用该能找到CPU啊  和内部程序 是哪个版本没关系啊

现在不是上载的问题 是通讯不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没问题
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问题肯定有原因

你新建一个项目,在线访问,更新访问再试试

网线连接到其他以太网设备 触摸屏 或者其他 看看IP地址能否 ping通 如下图
或者连接外网,看看能否上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换过了,一样。本身连触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