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了程序问题

楼主(2015-01-24):
请问一下各位:
 我使用GX work2对FX3U调试时发现如下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望坛子里的朋友指教。

1.首先源程序如下图

楼主:
2.对M0进行置位后,M1、Y06、Y07也分别置位,该步操作正确。

楼主:
回复 楼主:
3.3.对M50进行置位,所以的元件清0,该步也正确。

楼主:
回复 楼主:
4.4.那么问题来了,当我把M0再一次置位后,为什么Y6置位,而Y7却不可以置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截图漏了,子程序P1在16行处。

网友A:
3行处并上一个  M1下降沿,问题可解决
深究其原因。。。。坐等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我把20行处的ldp m1换成ldp m0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只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set m1线圈后,Y8能置位,而Y7无动作?

请教高人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16行,不是21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