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5-01-24):
我的可控硅付出最高就70v,我的输入是220v的,请教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那些原因啊??是触发板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可控硅付出最高就70v,我的输入是220v的,请教是怎么回事??有可能是那些原因啊??是触发板的问题吗??
楼主是问可控硅输出吗?最好是把问题说清楚是什么电路什么样的情况,能上一个图,大伙好帮助你

楼主:
是可控硅的输出

网友B:
换一个新的试试

网友C:
这样很难说
最好上个图

网友D:
看一下可控硅输出的波形,就能知道问题所在了。

半控整流,可控硅的最大触发角是180°;全控整流,可控硅的最大触发角是90°;同样,交流双向可控硅的触发角波形的正负参照半控电路看。

用示波器看可控硅输出电压波形,是不是全打开了,一目了然。

如果没有全打开,那就检查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同步电源、三角波形成、移相、触发等各个环节。问题终能找到。关键是要有示波器的检测和诊断。

网友E:
哈哈哈,示波器啊,必须的。能够准确的看到每一相的电压波形。

楼主:
对于我这个没有示波器的可怎么办啊??触发板的工作电源原来接的是380的,我现在给他接的是220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F:
替换法换一个好的试试还是一样,就是触发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G:
    调整输出的?

网友H:
380?220?三?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于我这个没有示波器的可怎么办啊??触发板的工作电源原来接的是380的,我现在给他接的是220你觉得跟这个有关系吗?
关系极大。你将触发信号断开,从阳极接一个小电阻到触发极,若能全导通就说明触发电压偏低了或者移相角后移太多了。

网友J:
双向可控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