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4):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HMI是显控的,一个点动按钮用手指点了就不起来,按下去图案也是动作的图案,用了一个多月今天才出现,多按几次又正常,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触屏粘连,换个位置吧

网友B:
触屏不好了吧!

网友C:
校准一下触摸屏吧。触摸屏有这个功能,现在很多屏都是电阻屏。

网友D:
不知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碰到一次,干扰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E:
重新校准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F(2019-09-21):
遇到过触摸屏按钮没按却信号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