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大神们:
   求助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在使用FX1S时,控制步进电机转360°,我现在想在步进电机没转动90°时给继电器一个输出,请问我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FX1S在执行定位指令时,有个内部的特殊寄存器表示当前值,第一个轴是D8140,你可以算出来90度对应的对应的当前值是多少,用这里面的数据去判断执行外部输出

网友B:
1楼正解,用脉冲监视值与设定值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C:
1楼顶起!我也来学习

网友D:
用0°90°270°360°监控D8140旋转一圈的总脉冲数除以4,计算出每90°所需要的脉冲数!
然后作比较:
[= 0°脉冲数 K0]——SET M0或者OUT M0
[= 90°脉冲数 K1000]——SET M1或者OUT M1
[= 270°脉冲数 K2000]——SET M2或者OUT M2
[= 360°脉冲数 K3000]——SET M3或者OUT M3

网友E:
使用比较指令,当前值与设定值。

网友F:
最好还是用机械机构去实现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