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请教大虾,富士FRENIC-VP变频器15KW,空载一给运行信号就报四条下横杠杠。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还是要先把使用手册看看,没修过这种机帮不上忙,顶一下吧!

网友B:
变频器驱动电路中常用IC,共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可以设想一下,变频器郑州变频器www.bpqabc.com电路的通用电路,必定是主电路(包括三相整流电路和三相逆变电路)和驱动电路,即便是型号的功率级别不同的变频器,驱动电路却往往采用了同一型号的驱动IC,甚至于驱动电路的结构和布局,是非常类似的和接近的。

早期的和小功率的变频器机种,经常采用TLP250、A3120(HCPL3120)驱动IC,内部电路简单,不含IGBT保护电路;以后被大量广泛采用的是PC923、PC929的组合驱动电路,往往上三臂IGBT采用PC923驱动,而下三臂IGBT则采用PC929驱动。PC929内含IGBT检测保护电路等;智能化程度比较高的专用驱动芯片A316J,也在大量机型中被采用。

网友C(2015-03-01):
你看看是不是7840坏或者比较器坏

网友D:
可能是开关电源老化导致回路供电不足

楼主(2015-04-06):
谢谢,都有可能,后面找同行处理了下。
网上也有卖这款机器的电影板的。

网友E:
有没全都接上机上的线
我前天试过一台只接驱动板和主板运行就显示横

网友F:
LZ故障是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