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怎么是下个周期出发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呢,错了吧

网友A:
因为输入输出映像区在扫描周期内不更新,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前更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错了,请往下看

楼主:
1楼的不是,请看4楼的图,不好意思啊

楼主:
知道的请回复下,谢谢了

网友B:
这个?4楼时序的波形图,没看出问题呀,每一次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触发都要有一个基本延时。由此看出上升沿触发不丢脉冲,下降沿触发,如果开关周期太短了,就丢脉冲了。

网友C:
幻灯片没有错,因为是边沿检测,所以当输入有变化的时候,Q4.0只接通一个周期,不能自锁。
楼主问为什么Q4.0不能和I1.0同步对吧,C大已经在2楼做出解释了,还不明白?
因为PLC是由非常精密的CPU芯片组成的,而CPU芯片需要处理过程,延迟一个扫描时间做出回应,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高速的PLC只需要几微秒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C:
2楼的我明白他说的意思,输出过程映像区在这个周期扫描结束的时候更新,并且这个触发指令它只能激活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以前我没怎么注意这种时序图。那我应该得出个结论不管是S7300,S7200或者其他类型的PLC,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的,不论几千块钱的一体式PLC还是几万块钱的模块式PLC,共同的设计思路就决定了它自娘胎里出来就是这样了,高价和低价PLC的区别就是扫描所需时间的长短,还有能实现的各种功能的区别,也就是性能。

PLC的控制和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线路的最大区别就是执行程序时所采用的扫描方式。

网友D:
学习了,这种细微之处还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