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力加载

楼主(2015-01-25):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一个轴需要加载固定大小的轴向力(N),用PLC控制伺服驱动,电机后带滚珠丝杆螺母副传动的平台,需控制平台移动后给装置加载相应的轴向力。打400回复说力和力矩控制都是用转矩控制方式。现在有个疑问转矩控制方式下,如何实现上述情况的轴向力加载和控制?另外,哪位做过轴向力加载和卸载装置或系统,采用什么样的控制方案?

网友A:
哎~水平有限,竟是没读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是我没说清楚吗?就是如何实现PLC控制伺服系统进行拉力大小的控制?

网友B:
PLC输出模拟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这个我是知道的,如果是转矩模式是要模拟量控制的。我的意思是如何用伺服控制轴向力的大小,还有就是转矩控制模式时当输出力或转矩达到时,电机是否还转动?

网友C:
用力矩传感器检测实时力矩传输给PLC进行判断是否达到目的,PLC控制伺服马达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楼主的轴向力是怎么得来的?靠马达驱动平台施压吗?马达会堵转吗?
感觉马达是不能够堵转的,长时间会高温烧毁的。
建议更换成液压伺服系统而获得固定压力。

网友D:
结合伺服的控制模式,你还要加装一个测力矩的输出模拟量来控制伺服放大器

楼主:
回复#5楼
“用力矩传感器检测实时力矩传输给PLC进行判断是否达到目的,PLC控制伺服马达组成闭环控制系统。”
是准备这么做的,通过PLC-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工作平台-力传感器实现。这是别人选好的,我接手来做,因为之前没做过所以有点怀疑这样是否可以实现?另外,请问液压伺服系统主要包括哪些器件?0.4KW的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做过类似力的控制项目没?用PLC-伺服驱动(转矩控制模式)-伺服电机通过滚珠丝杆螺母副带平台施加力,再通过拉力传感器检测反馈。是否可以实现力的准确加载与卸载?

网友C:
回复 楼主:
前提是伺服马达不能堵转,或者楼主想办法改进机械结构。
伺服马达也可以看作普通的三相交流马达,依靠马达转子堵转而产生的力矩的驱动方式是不适用于此类型的。

怎么办呢?建议楼主更换马达的类型,楼主骑过电动自行车或者电动摩托车吗?那种直流无刷马达就可以堵转呀。
或者用液压马达。
至于如何选购伺服液压系统,楼主可以联系本地的工控设备供应商提供资料和报价,这样的方式是最直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做过,只做过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