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进水的三菱F740,一听进水就,知道不妙。仔细询问还是二次进水呵呵。第一次可能问题不大,自己烘干后继续用,谁知道后来又进水,再烘干,再用的时候熄火了,这就拿来了。
    话不多说,直接手术,开盖查看多处水留痕迹,模块已经击穿。拆模块,驱动板上有短路,处理完毕。上电试试主板。亮了,心里窃喜,谁知刚过10秒,跳UU,继电器没有吸合,检查充电电阻坏了1个,这个机型有两个充电电阻串联,这个机型修的比较少,先用了一个其他电阻代替,试试上电仍然UU。发现没有坏的那个充电电阻里面有2根线通往主板。到这里心里犯疑惑了,这两根线何用?大家可知否?量量两根线的阻值大概40K左右。

网友A:
“充电电阻坏了1个”,那你替代上去的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呢?与损坏的相同吗?

网友B:
呵呵;一般泡过水的还是不要去花功夫了;除非你是想练手的;

网友C:
希望楼主挑战成功啊

网友D:
充电电阻出来的那两根是热敏电阻,用来检测充电电阻温度的,如果接触器或可控硅没接通,运行后电阻会发烫,达到一定的温度会报警,保护充电电阻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位老兄对三菱这款新型号,是否颇有心得,请赐教。

楼主:
   各位且听我下回分解

网友E:
上电能亮,问题应该不大。反正不保修,

网友D:
只懂皮毛而已

我今天接到一台E740-11K的,上面贴了个标签"带不起负荷(坏)",没有大点的电机试机,接了2个0.75的小电机没看出什么异常,电流3A左右,该怎么处理

网友F:
进水了一般很难搞啊 搞好了估计也不长久啊

网友G:
我们的进水都是扔了。

网友H:
我还没有修过进水的机器呢,进水的板子倒是修了好多的。

网友I(2015-03-01):
回复 网友D:
遇到过国产的相同问题,换驱动光耦和电容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