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各位 大神们,江湖救急啊!  信捷的XC-E8AD接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接PT100的热电阻型的温度传感器吗?或者接其他的传感器也可以。总之能不能吧温度变送器给省掉。

网友A:
这个模块接PT100的。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2eghw

在上面这个链接下载后,看P108页。 你说的那个模块不能直接接PT100要转换成电流或者电压信号。

网友B:
呵呵;这不是三菱的FX2N-8AD,可以电压/电流输入,也可以接电偶;
信捷的XC-E8AD的8个通道中,前4个只能电压输入,后面4个只能电流输入;
所以你必须配温度传感器;
至于传感器输出是电压还是电流倒都可以;

楼主:
信捷的XC-E8Xad不能直接接热电偶或热电阻吗?

请问:XC-E3AD4PT2DA 温度 PID 控制模块  知道这个模块的价格吗?

网友B:
上面已经答复你十分清楚了;
XC-E8AD的8个通道中,前4个只能电压输入,后面4个只能电流输入;
不能接热电偶或热电阻;
至于价格,直接联系代理商,不要在论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