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25):
与三菱FX3u 通讯PLC要写通讯程序吗

网友A:
谁与三菱FX3u 通讯PLC要写通讯程序吗?

网友B:
没说明白啊。

网友C:
剩下的让咱们猜呢?看谁能猜的对!

网友D:
触摸屏通讯不用写

网友E(2015-03-12):
回复 网友F:
如果楼主指indusoft和三菱PLC通讯是否要做程序的话,我回答如下:PLC本身的点可以通过组态软件驱动直接采集,如果是扩展模块的点,在PLC程序中需要做移位,移位到驱动支持的寄存器中就可以,详情可以参考indusoft的驱动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