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酬劳可议

楼主(2015-01-25):
希望采用Profibus-DP和lenze伺服驱动器(931M)以及变频器(8200)通讯。

网友A:
买个转换卡就ok了。

网友B(2015-03-30):
 请问楼主在哪?

 你采购的 lenze伺服驱动器(931M)以及变频器(8200)都外加一个 PROFIBUS 通讯卡就可以,我可以帮你进行系统的组态运行建立---

  欢迎联系

网友C(2015-08-19):
需要另买PROFIBUS 通讯卡组网,分配地址及相应读写的参数到对应的地址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