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新人,最近在写一个MFC的控制台,实现与PLC串口通信,以前写的是实现与avr单片机的通信。我按照三菱特有的通信格式编写,不知为啥一直无法实现,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诚心求指点。
比如,上位机发请求讯号(05H)给PLC,上位机只要负责把它发到串口缓冲区就可以吗?
发后面的多字符帧时,如02---03 XX XX这一串数据是可以一起一次性发送给PLC还是得一个一个单独发?也就是先发开始标识02H,再发操作命令.....发结束标志03H,发校验码?

网友A:
一个命令发一次,PLC接收到一个命令处理后会返回一个字符串,你收到这个响应后再发下一个命令,读PLC数据可以使用读缓冲区命令;选将需要读写的地址写入(1400H),PLC返回应答(06H)后读地址(1790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将需要读写的地址写入(1400H),PLC返回应答(06H)后读地址(1790H).”这句话不是很理解,还望解释下?
假如我要向PLC的D2发送数据123,后面括号里是对应的多字符帧命令码(02 45 31 30 34 30 30 34 30 32 37 42 30 30 03 41 43),在上位机收到PLC返回的确认信号(ACK)后,上位机可以直接把这一串命令码一次性发送给PLC吗?
谢谢。

网友B:
弄个说明书,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