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装了一个电容补偿柜,用的是恒一电气的HYFK-70-△复合开关。唯一的问题就是一送电10个回路的指示灯全部都亮了,指示灯用的是正泰的380V,因为这个复合开关没有可用于指示灯的常开触点,所以直接在每个回路的复合开关输出端的B相接入一根火线到对应的指示灯,然后指示灯回路串联到N(380V指示灯用220V也可以正常用)。一送电全部灯都亮了,补偿控制器手动未投入情况下,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量复合开关输出端相间都没有电压,但是指示灯怎么就亮了,怀疑是复合开关结构问题,会不会是内部直流电点亮了指示灯,也没试过直流电到底会不会点亮指示灯只是瞎猜,还请老师指教下这个问题。
这是复合开关补偿控制器,控制复合开关切投倒是一切正常没问题

网友A:
电容补偿柜没有安装电容接触器?指示灯直接从接触器的常开取电不得吗?
复合开关的输出端B相?,接在哪个位置?怎么没看到?是不是接了电源进复合开关的B相电源线?

网友B:
应该通过继电器触点控制指示灯。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线是怎么接的,这个380v跟220v混用就容易出现问题。
指示灯可以直接接在电容器上,电容切除后指示灯作为放电用。

网友D:
电气的HYFK-70-△复合开关应该没问题,接线错了导致回电才会这样。

网友E:
为什么指示灯要接到B相和N?复合开关的图纸是这样接的?
正确的接法是接到复合开关输出侧的AC相。
一般复合开关B相是直通的,你可以量出来。

网友F:
你把接线图画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G:
我一般是把灯直接在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