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三个感应器 怎么找他的原点呢 请教!

网友A:
两个传感器为极限传感器,还有一个在两个极限传感器中间任意位置作为原点传感器(自己通过工艺情况确定合理的位置)整个控制方式,要看你用什么控制器了,PLC或是单片机,通过步进驱动器传输给步进电机。网上有很多的例子,我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网友B(2015-05-05):
看手册先设置好回零点的方式,然后触发指令回零点就行啦
回零点的方式应该设置为,接收到原点信号后脉冲停止输出(认为是原点),若先感应到限位信号,测电机反转指原点信号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