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5):
只连接一个PLC,机器比较大,所以要大一点的屏。打算用TK6100I,知道的推荐款经济实惠的。要四个。用法都很基本的,用不上网络,动画,报表那些高端功能。

网友A:
我也是用的TK6100i
编程软件里面选TK6000型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这也是威纶10寸里价格最低的一款了;

网友C:
弱弱的问一下
TK是经济型?
MT是本安型么?

网友D(2015-04-02):
回复 网友C:
对的!TK是经济型 MT是标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