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相同,实则不同

楼主(2015-01-26):
昨日在调试设备时,在线修改一个程序,增加一个2.05与w22.11作为手动复位.
因为是在线修改,简单的按上图,传入PLC,没有报错,试运行,发现W22没被复位.
再改为下图正常.
使用OMRON的CP1L.
在这个案列中你能得到什么启发
俺的是
1.必须测试,不要太自信,它不智能.
2.上图可以作为某些特殊场合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日在调试设备时,在线修改一个程序,增加一个2.05与w22.11作为手动复位.
因为是在线修改,简单的按上图,传入PLC,没有报错,试运行,发现W22没被复位.
再改为下图正常.
使用OMRON的CP1L.
在这个案列中你能得到什么启发
俺的是
1.必须测试,不要太自信,它不智能.
2.上图可以作为某些特殊场合使用.

原先的程序在完全支持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软件上将报错误,因为逻辑值出现二义性,但是欧姆龙却不完全支持IEC标准。

网友B:
呵呵;上面的你转换成语句表看下能不能转换出来;

网友C:
严格讲上图那种写法“破坏了”(不符合)从左到右的扫描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上面的你转换成语句表看下能不能转换出来;
当是不知什么原因,上下图都看不了语句表。
但都能执行,结果不一样。

网友D:
OMRON的没用过,不过西门子的如果这样编写的话,貌似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将上图编译成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上面的你转换成语句表看下能不能转换出来;
转换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OMRON的没用过,不过西门子的如果这样编写的话,貌似在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将上图编译成下图的。
记得原来也是可以自动转换的,现在不行,也好,可以在程序上做点小玩乐。

网友E:
欧姆龙的没用过,看界面感觉很干净的啊

网友F:
实践永远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网友G:
欢迎加入变频调速维修交流1群,群号码:12751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