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电气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26):
问一下这张西门子数控车床里面的下面左侧的元器件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图片太小,来张放大近身照。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个转接板,把端子放大,方便接线。

网友C:
应该是中间继电器

楼主:
上面右侧是数字输出模块

网友A:
没见过,看着像接线转接的东西,可以看图纸或说明书了解下。

网友D:
信号隔离板???

网友E:
上面标着DI,应该是输入模块,也许起隔离作用的吧

网友F:
输入模块的接线排。

网友G:
如果板子另一面还有器件,那就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没有的话就是一转接板。另外plc旁边那块大板子,像是输出转接板。

网友H:
就是转接板。

网友I:
保护焊接端子台吧,上面应该是保险丝一类的 起保护plc输入输出点的。

网友J:
没见过啊,不过应当是起输入保护的。

楼主:
这是电气图

网友K:
如果板子上面没有任何器件,那就是个转接板,方便接线而已

网友L:
放大板吧!

网友M:
方便接线,进输入模块的。

网友N:
I/O 放大板(转换板):DI40板的地址包含:I40.0   I40.2   未用   I40.6
                     DI41板的地址包含:Q41.0(OUT)  I41.2    I41.4   I41.6
                     DI42板的地址包含:I42.0   I42.2   I42.4   I42.6(推测)
                     DI43板的地址包含:I43.0   看不清  I43.4   I43.6

网友O:
输入模块?

网友P:
应该是转换板,记的以前用欧姆龙的也是用转换板的,羊角数据线来连接的。

网友Q:
应该是转接板吧。方便接线。

网友R:
输入的转接吧
方便安装拆卸

网友S:
端子接线排,这样接线比较美观。PLC上直接用接线排插件

网友T:
上面右侧是数字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P:
羊角数据线是什么呀?

楼主:
谢谢大家,明白了

网友U:
坐等答案。

网友V:
引用 网友S:
端子接线排,这样接线比较美观。PLC上直接用接线排插件

的确,这样好看多了。

网友W:
转接板   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