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三菱伺服电机,报警欠压,重新换个放大器,放大器立马烧掉了,查了线路,线路没有问题,就是发现伺服电机出来的三相线有两根是相通的,一根是不通的,记得伺服电机三相绕组线是相通的吧,是不是这个原因呢?为什么会烧放大器?在线求,急谢谢各位

网友A:
伺服电机绕组的测量与普通电机的相同的,两相相通阴值多少?另一相不通肯定就不对了,从你说的情况判断是伺服电机坏了,我手上刚好有备用的伺服电机帮你量了是三相绕组和普通电机一样的

网友B:
看样子电机肯定有问题了啊

网友C:
电机坏了,你再测量一下线圈对地绝缘。

网友D:
记得碰到过伺服驱动到电机的线断了一根,也没有出现你说的烧放大器的事情,只是定位不准而已,而且三菱驱动保护还是很到位的,不至于接上电就烧驱动的,怀疑你的驱动器有问题,电机一相不通肯定是有问题的,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的,可以确定电机是坏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烧了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电机内部出来的三相一根不通,不是外部的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按说是不应该坏放大器的,现在人电子保护功能还是很强大的,可能和只有两相短路有关,对地或三相不平衡就会起保护

网友F:
要换伺服电机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