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50 2.2/3KW

楼主(2015-01-26):
上电面板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 ,换了一块主板不得,是不是电源板下面的通信芯片有问题呢,请高手看看有什么方法。

网友A:
驱动板有问题或者通讯

网友B:
通讯错误吧 断线 协议错 断电 等都可能,
查24V

楼主:
搞定了,就是通讯插口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