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请教各位:松下VF200 3.7KW 显示SC1 加速过电流或散热片风扇,断开电机依旧显示:SC1。检查U V W输出电阻为零断路了。那位有电路图和维修资料提供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输出模块烧坏了,还是回厂家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