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不同电压下,电流是不是不同呢?

网友A:
电缆承受电流是相同的
但是电压高相同功率的设备电流就小

网友B:
耐压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耐压是看外皮绝缘吧

网友C:
只要是电线的绝缘程度够,电压和电线的载流量是没有关系的,只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D:
普通的电线耐压是450VAC,只要你的线耐压等级够,线的负荷充许电流是一样的,只是电压高同等电流下它的功率大

网友E:
是的,电流只与线径等有关,电压等级与绝缘性能有关。

网友F:
耐压不够,不符合规范

网友G:
所能承受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是你的耐压不够了。

网友H:
一平方铜塑线安全载流量7.5A左右。高温穿管八九折

网友I:
线径是针对载流量而言,与电压无关,电压与导线的绝缘等级有关。

1方线在690V的电网下,原来是多少A还是多少A,但1方线的绝缘耐压必须是750V以上等级的。

网友J:
9楼的答案很正确。

网友K:
电流应该很小5A以下

网友L:
如9、10楼所说,这个可以自己查查表,但是这个是在标准的情况下的,这个还得结合实际购买的材料质量,以及使用环境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