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西门子M430变频器I/O控制点和RS485通讯控制点如何实现切换控制?比如有个切换按钮,打到“A”状态,就执行I/O通讯的输入至最终输出,打到“B”状态,就执行RS485通讯的输入至最终输出?

网友A:
应该是要更改控制启停的命令源吧,我没用过西门子的,不过应该都差不多。

A状态时,通讯程序将命令控制设定为端子控制

B状态时,通讯程序将命令控制设定为来自通讯控制

当然,首先是PLC和变频器保持正常RS485通讯.

网友B:
第一,需要对参数P0700进行切换,比如:P0700 = 2时,是端子控制;= 4、5时,是通讯控制。不过这个参数是离线改变的。也就是说变频器在停止状态,才能改变P0700的设置;

第二,利用参数组功能来进行P0700的转换。参数P0810 = 0时,为命令数据组0有效;=1时,为命令数据组1有效。利用一个我开关量来切换P0809的参数组状态;

第三,把通讯控制作为参数组0;端子控制作为参数组1。

就可以实现两地的I/O控制了。参看参数P0700;P0810的注释。另外,如何设置命令参数组9和参数组1,可以参看它的拷贝功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