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请教

楼主(2015-01-26):
程序中U20\G11怎么理解?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起始IO编号为20的模块,BFM11
相当于FROM读取模块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B:
是起始地址为200的模块。

网友C:
从来没见识过这样的指令

网友D:
3U新指令,2N是不可能的有的

网友E:
是有点难理解,不过还是要好好的看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U新指令,2N是不可能的有的
FX3U是支持这个指令,但FX3U的U后面只能是0到7,不会出现20,Q系列PLC中可能出现20这样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厉害
,确实是Q系列里面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