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导线槽问题

楼主(2015-01-26):
问一下各位高手们,我是初学者,问一下这个天车在升降时,钢丝绳导线槽是靠什么移动的?还有在大电机下后方的那个电机是干什么用的,谢谢啦

楼主:
就是这个左上方的小电机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A:
钢丝绳导线槽是随着钢丝绳左右移动的,小电机是不是启动电机啊?

网友B:
葫芦的滚筒上有螺纹槽,导绳器就卡在螺纹槽上,转动就能产生左右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那个小电机呢

网友C:
靠导绳器,小电机是慢速电机

网友D:
1、因为钢丝绳需要按整齐的缠绕在滚筒上,所以那个钢丝导线槽就是做理顺钢丝而用的,并随钢丝而走动。
2、小电机没遇到过,难道是铺助散热?

网友E:
还真头一次看到小电机的那种,真有可能是低速电机。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小电机应该是慢速电机吧。这个我没见到过。

网友F:
第一次见过带小电机的天车,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用啊。

网友G:
导绳器知道,那个小电机貌似和大电机同时得电工作的,不知什么用

网友H:
散热?刹车?
还是慢速?

网友I:
小电机是慢上慢下

网友J:
还真没见过呢!我们都是一台上下一台左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葫芦的滚筒上有螺纹槽,导绳器就卡在螺纹槽上,转动就能产生左右移动。
这部行车是双速的,那个小电机是慢速的。就是工人搞拼装需要慢速

网友L:
小电机是刹车用的。

网友M:
小电机,既是刹车用的,也是慢速电机。但是小电机齿轮老是坏。我们厂一共40几台天车,全改成单速上下的。

网友N:
导绳器  就是钢丝绳随着滚筒转动钢丝往前带动的啊。 还带着断火限位器

网友O:
导绳器和滚筒都有螺纹,就象螺丝和螺母,只是运动时顺便把绳整好,那个电机看样子象是起重电机,可能上面有小齿轮,带动滚筒上大齿轮完成升降动作o

网友P:
   这种葫芦吊头次见,开眼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M:
小电机,既是刹车用的,也是慢速电机。但是小电机齿轮老是坏。我们厂一共40几台天车,全改成单速上下的。
学习了,以前没见过这种带小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