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一座楼房3层,60米长,17米宽,设计共有14个防雷引下线,但没说明要安装多少个防雷测试箱,是否要每根引下线都要安装测试箱?谢谢

网友A:
图纸上应当给出测试点位置,可询问图纸设计者;
通常好像设置于建筑物的4个角。

网友B:
楼主什么建筑?
没有利用建筑钢筋连接??
干嘛设置独立的引下线?
线径是多少的??
按照你这个面积4个脚设置4个测试箱即可。
除非是什么特殊场所

网友C:
这种我没接触过,但你图纸怎么要求,你怎么做就行了。按图施工总没有错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建筑是一个单位的食堂、洗浴等多功能楼房。
图纸上画了14个引下线,但在图纸说明中又说可以利用混凝土柱中的钢筋做引下线,但没有说明与没有画测试箱,是造价公司在做预算时提出的。

网友D:
都没有单独测试箱吧,只有看到一层外墙离地几十公分上面四角有四个外露焊接出来的一小截扁铁,有钻一个&10的接线孔

网友E:
这要看你的接地体用的是公共接地体,还是建筑物对称设置分立的接地体了。如果用分立的,当然每个接地引下线都要设置检测窗口。实际施工中,这些是可以施工方深化的部分,也就是说,可以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