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

楼主(2015-01-26):
大功率电机。例如75KW 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的绕组内部短路的。是不是这样啊,用万用表一测量,显示通路。如果内部绕组短路不接地,使用万用表是不是测量不出来啊。

网友A:
用万用表是没有办法测出来的,用电桥可以。

网友B:
匝间短路可以通过测量相电流来确认,或用电桥测相电阻。

网友C:
    一般用电桥测量相电阻。
    或用高级表测量。
    短路看严重程度。

网友D:
万用表这样子是测不出的啊。楼主手头只有万用表吗?

网友E:
匝间短路用万用表可能不好判断;
据说可使用电桥判别,或根据经验判别。

网友F:
别说那么大的了,就是一般普通几个千瓦的电机你直接用通断档测量也是通的啊

网友G:
我一般有这种怀疑是把端盖打开看一下。

网友H:
测不出来吧、观察一下应该是判断得出

网友I:
钳流表卡一下看看电流平衡不

网友J:
测电机肯定不能用万用表
那个差异太大
电桥和兆欧表吧

网友K:
大家都说电桥,我从未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有这种怀疑是把端盖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好主意

网友L:
 测量短路 ?? 不会没有一点阻值吗?

网友M:
那么大型的马达,几百斤,拆端盖查看?以为是拆几千瓦的马达那么容易吗?
摇表,万用表,有电桥的话最好,直接测绕组,大概正常就直接通电。
只有通电直接运行进行检验了,大不了烧了,重修绕组。

网友N:
用电桥测电感量还是直流电阻呢?

网友O:
测电流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P:
还是用电桥测,看三相阻值是否相近。

网友Q:
直接通电啊,不转就是匝间短路啊。。

网友R:
这么大的电机要坏没那么容易的,闻下有没异味,检查下线路及接线盒,不对劲就拆开看,为了一个电机搞电桥测不知道贵不贵,方不不便,我是没用过,怎么用?

网友S:
新安装的?使用中的?说说现象和原因吧,

楼主:
通电试车,一切正常

网友T:
可以用万用表毫安档,转动转子,分别测三相,表针有指示而且幅度都一样,就是接线和电机都是好的。这就是利用电动机转子的剩磁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楼主:
楼上好主意

网友U:
这么大的电机如果烧坏都会检测出接地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可以用万用表毫安档,转动转子,分别测三相,表针有指示而且幅度都一样,就是接线和电机都是好的。这就是利用电动机转子的剩磁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居然还有人记得这办法? 老电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