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新人求助-台达EX2 4~20mA模拟量输入接线,求接线图,谢谢或者直接跟我说,在线等........

网友A:
24正经过负载到正,负到24负。串到里面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寄存器里的数值一直在波动是个什么情况?

楼主:
不要沉了,来个大侠啊!

网友B:
看楼主的传感器是4线制 还是两线呢

如果4线制的 传感器接电源正 负 信号接I+ 信号负接com

如果两线制的,传感器正接电源正,信号负接PLC I+,PLC的COM接电源负。

各品牌模块基本差不多,接线都这样接。

网友C:
I+  I-为外部电流信号输入接口;

网友C:
忘了提示下,电流输入时对应CH的V与I要短接;
如CH0接电流,则V0+与I0+短接,另一端接到VI0-端子就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里面要串个电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你说的接了之后,数值上有比较大的波动,从-50到+50,大概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可否加我QQ帮个忙?379310966

网友C:
数值有跳动,确认是信号本身问题还是外部干扰;

网友D:
早几天买了本特殊模块的书,上面写的很清楚了,楼主可以下个PDF文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