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打印机故障

楼主(2015-01-26):
本人有一台佳能喷墨打印机,原先正常使用,停用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再用,黑色文本打印不出来,一样走纸也不报故障,请问各位大侠怎么回事?黑色墨水盒换新,喷头也清洗过,未发现堵塞现象,实验多次还是不行

网友A:
跟墨盒通讯正常吗?能检测出墨水量吗?
喷墨打印机就这个缺点,不能长期闲置的,要时不时用的,保证喷头不被堵塞。
是原装墨盒吗?如果是,建议深度清洗。

不得的话,杀手锏,死马当活马医表情,好像是风险挺大的吧,我没试过:
将故障墨盒的底部出墨孔泡温水,注意不要淹到墨盒的电路板,也就是后面的金属触点部分。

网友B:
喷头是不是被堵塞

网友C:
很大的可能喷头堵了

网友D:
程序问题了
我有台MX328的现在彩色墨盒挂了
现在不能打彩色的

楼主看看同时按住黑白和停止键10S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相助,我这款打印机型号是佳能S900,原先黑色墨盒还有墨水,其他彩色的墨盒没水了,因常打文本文档所以也没换,一直正常使用。最近一段时间没用,再用就出现问题了,通讯正常,墨水量显示正常(黑色一半,其余的没有了),也打印走纸,就是空白一张;喷头也深度清洗了无效,也放温水里浸泡了,线路板也用橡皮檫拭了,驱动也卸载重装了都无效,黑色墨水盒也换新了,不过换新后黑色墨水量还是显示一半,看看电路板接触良好没事呀,各位大侠帮帮忙吧,然不成我要再买个吗?心疼票票呀,年关手头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