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我们有个10T双梁桥式起重机,主钩电机用的yzr200L-8型,额定功率15kw ,65年产的老电机了,与它配套的转子变阻箱型号是RT2y2 200L-8/2y  E2e=178,I2e-54.1,Re=1.899,电阻箱是86年的,后来变阻箱有一个电阻断掉了,更换了新的电阻箱,型号是RT54-200L-8/2Y,转子电压178,额定电流53.5,
按照说明书接线后发现主钩起吊时一档无力,后将一档接在2档上,相当于起重机由三个档位变成两个档位了,虽然不合规范,但是能够运行,一直这样用下去了
我想请问,我们更换的变阻箱究竟哪里不对,导致了上述问题,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没动作?

网友A:
有电路图,发一份上来,好分析故障。

网友B:
上图来分析一下。

网友C:
是瞬间电流大,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流大

网友D:
貌似电阻器阻值不匹配,换新电阻器一档无力,说明启动转矩小,将一档接在二档上明显阻值增大,转速慢但转矩增大,本人觉得可将电阻器改接使用。

网友E:
是不是电阻值有偏差,还比较大,这个可以测量下吧。

网友F:
我感觉也是电阻器问题,电阻值可能偏大  一档的时候

网友G:
更换的电阻箱一档的阻值和原来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