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6):
有一台Pro-face GP4001WW 和S7-200 连接。通讯9针线错误的插在了触摸屏的232接口上!
通讯线头都烧化了!!
我量了下电缆感觉有问题!销售却说是我们串口插错导致的! 232口和458口插错会发热吗?
用的是2464的电缆!!请指教!!

网友A:
呵呵;S7-200的通讯口上是有电压的,如果插错了,不烧毁只能说是运气好了;

网友B:
就是啊,S7-200的通讯口上是有电压的,你插错了,你认为出现问题会是谁的责任呢?

网友C:
s7-200的通讯口是有电压的,2脚、5脚、6脚、7脚。有5V也有24V,所以自己要小心注意。

网友C:
对了还要提醒你一句;S7-200系列PLC通讯口不支持热插拔功能,最好断电在插拔通讯线。小心驶得万年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厂家发给我们的通讯电缆线是4芯线,后来送来的是3芯的(3-2,2-3,5-5),之前的4芯线(1-5)也是通的!!
更换485插口后~依然将我们PLC通讯口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缆有4芯485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厂家发给我们的通讯电缆线是4芯线,后来送来的是3芯的(3-2,2-3,5-5),之前的4芯线(1-5)也是通的!!
更换485插口后~依然将我们PLC通讯口烧坏!!
后来送给你的3芯线也是错的。。。

电缆图应该是
人机侧1和3短接---------PLC 3
人机侧2和7短接---------PLC 8
人机侧5----------------PLC 5
人机侧4和8短接
人机侧6和9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