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2015-01-27):
如图,光电开关闭合的时候,灯为啥没亮呢?是哪里接错了吗?

网友A:
KM是多余的,不能自锁,光电开关要一直通着,时间到灯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M是多余的,不能自锁,光电开关要一直通着,时间到灯才亮
时间到也不能亮,因为光电开关短接灯了,灯的右边应该到KT的7号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也觉得KM多余,这样可以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哦,注意看上面,都没去注意灯的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前辈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子,那改成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58改到灯的前面就能延时亮了,不过你要怎么停,断总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问题嘛!我试来试去没想到怎么让他停,要是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倒是可以,可惜我手头没有。

网友C:
3张图全错,请具体描述一下工作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5楼那张图可以达到目的呀,待我接线试一试。
我想要的过程是:光电开关感应,灯亮,直到时间继电器到时间灯灭,中间感应的没动作,灯灭以后再感应灯亮,时间到灭,依次循环……

网友D:
楼住的图光电开关一闭合就短路,你的KM KT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常开或常闭,可以参考一下的数字开关量的设计电路

网友E:
肯定不会亮,灯两端电压不是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控制线路已经搞定,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辈,见12楼的图,这样可以达到我的要求,还有个问题,怎么把计数器串在里面呀!

网友C:
灯功率大的话,在KM上另取一常开点。

网友F:
楼主 14楼的图才是正确的,光电感应,KM线圈得电,常开动作自保持。这时灯亮。

延时继电器同时开始计时,时间到,常闭点动作断开,KM线圈失电,2.4两点断开。灯灭,KT失电。

网友G:
看着上面的 我已经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12楼图试过是可以的,14楼的图没有试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许醉,告诉我计数器怎么接线才能醉!
DH48J,

我知道2和7接电源,1和3是计数的,但是1和3计数怎么接到图里面去呢,就这个图。比如说12楼的图。

网友H:
12楼的图不知道KT是怎么吸合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样光电开关接通KT能得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2-7电源,5-8延时断电,1-3常开。
光电开关闭合,5-8通,KT得电,1-3由常开转为常闭,中间光电开关开闭线路都是通的,此时灯亮;
过一会光电开关信号没有了,时间继电器时间到,5-8断开,KT失电,1-3断开,灯灭。

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是因为光电开关中间会感应到很多信号开开闭闭都是瞬动的,所以用了1-3隔离开光电开关的影响,只用它开,用KT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5-8是延时断电,我不知道怎么表示,就画了常开,误导前辈了!

前辈,DH48J的计数器,18楼有图,这个1-3怎么接线啊?要是接到12楼的图里面,我不知道这个脉冲信号是啥子意思。

网友I:
一个都不会亮

网友J:
回复 楼主:
光电动作有用么

网友K:
回复 楼主:
KT如果是常开触点的话,即使光控开关闭合,灯能亮吗?

网友L:
一个电工,把电路图画成这样,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K:
KT如果是常开触点的话,即使光控开关闭合,灯能亮吗?

这恐怕要看那指示灯了。有可能亮,也有可能不亮。多数不亮。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L:
楼主不是电工,是的话也不会这么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L:
5-8是延时断开,我不知道怎么画,误导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版主大人,5-8是延时断开,我不知道怎么表示,就画成常开了,误导大家了。。。。

DH48J计数器怎么接线呀?

网友M:
还是照着一楼的图慢慢改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许醉,告诉我计数器怎么接线才能醉!
DH48J,

我知道2和7接电源,1和3是计数的,但是1和3计数怎么接到图里面去呢,就这个图。比如说12楼的图。
1和3直接短接。

网友N:
看的头晕了,灯接220VAC串个触点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3短接,2-7接电源是吗?可以感受到脉冲信号吗?

网友G:
一开始lz的图就让人醉了,怎么分析也不会亮啊! 至少把要求说下,直接一张图,延时开关也没,要求也没 让兄弟们乱改 改的真心醉。 直接用光电控制KT线圈,延时断开触点并联光电常开点,KT线圈并联灯

网友E:
非专业人士画的吧,灯泡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3短接,2-7接电源是吗?可以感受到脉冲信号吗?
取KM的1个常开点把1-3接上,2-7是电源。(一会要延时,一会要计数,哎被你搞的有点糊涂了。)

网友O:
大家都很热心啊!

网友P:
计时和计数都要弄的话,DH48J加个4个触点的继电器可以了
光电让继电器自保持
一组触点保持用
一组触点让计时器得电
一组触点计数
计时器到达断开保持电路

网友Q:
灯应该并联在接触器线圈,不应该串联。

楼主:
回复 网友O:
是呀!去过很多论坛,就数咱们这最热心肠,都超级积极,乐于分享!非常感谢!

虽然我是菜,很多不懂,但是大家似乎一点都不在乎。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哥,你怎么不早点说,你的这个接法比我的要好!!!

嗯,线路搞定,去搞计数器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不要糊涂啊,你糊涂了我就更要糊涂了!
前辈看这样接可以吗?把1-3短接到常开上,是这个样子的吗?可以计数不?

楼主:
回复 网友Q:
前辈,看我43楼的图是不是有问题,我接完了一通电,KT就吱吱响,按12楼的图接就没事。(12楼5-8为延时断开,我把符号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中啊哥,按你说的就是43楼的图,这样光电开关开闭都没用了呀!

楼主:
没有人了吗?谁来教教我啊!

网友R:
回复 楼主:
你5楼的图KT都得不了电。

网友S:
第一张图,灯的另一端不要经过接触器线圈再和220v零线相接,应该直接接到220v的零线上

网友T:
我是看晕了

网友U:
这图我是看醉了,看了前三张没一个看得上的。你就上个图也不说控制要求,最好把光电开关的型号给出来,你这样别人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V:
如果怕危险的话,可在KT延时闭合触点的6与电源L之间改串一只继电器线圈,利用继电器常开触点短接计数器的1-3脚作计数脉冲。

网友W:
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嗯,按这个试一试,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V:
要是又怕危险又没有继电器可以加,用前辈给的图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V:
灯接在5-8后面,是为了降低5-8上面的电流吗?我都没考虑这个,想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1和3接通一次计数加1,1和4接通一下复位归0

网友A:
回复 网友V:
计数器的3脚能与外部电源相通吗?你会害人坏东东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寄数的触点这样加 肯定玩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V:
前辈啊,你这图不中啊!我试过了,第一下可以,但是完了KT一直得电,灯也一直亮,不中!
还有,为啥计数器显示的是在计时,不是在计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弄呢?确实不中啊!

网友X:
楼主能说说你KT的型号么?最好像DH48J一样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X:
就是最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啊!

AH3-3

网友X:
引用 楼主:
前辈啊,你这图不中啊!我试过了,第一下可以,但是完了KT一直得电,灯也一直亮,不中!
还有,为啥计数器显示的是在计时,不是在计数呢?
楼主,还是加个继电器吧,计数器接通一直计数的,这个要有接通时间限制,就像你说的脉冲接通计数,在51楼图光电感应开关后面加上KT瞬时常闭触点看看

网友Y:
我想问问15楼,14楼的图怎么对的?

网友Y:
还是老兔子厉害,前面那些图看得头晕。

网友X: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啊!

AH3-3

两对触点都是延时的(都有三角形?)?

网友X: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啊!

AH3-3

AH3-2是两对触点都是延时的,AH3-3是一对瞬时,一对延时

网友V:
回复 网友A:
计数器的1-3脚外接的是机械触点(开关或按钮),每闭合/断开产生一个脉冲信号进行计数。

一次借用KT的延时闭合触点代替开关或按钮。由于KT的延时闭合触点的8脚是与延时断开触点共用,其6脚闭合后与8角等电位,会有什么危险呢?

网友V:
引用 楼主:
前辈啊,你这图不中啊!我试过了,第一下可以,但是完了KT一直得电,灯也一直亮,不中!
还有,为啥计数器显示的是在计时,不是在计数呢?

不可能!

道理就在于1-3是瞬动触点,用作自锁。KT5-8为延时断开触点。

光电开关闭合(相当于按钮),KT得电,1-3闭合自锁,KT开始计时,时间一到5-8触点断开,切断KT吸引线圈回路,KT失电释放。同时6-8触点闭合计数。

除非你时间到后你的光电开关仍没有断开,这样才造成KT不能断开,反复振荡。

网友Z:
你的这个图的目的是什么?控制灯的亮灭?

网友V:
引用 楼主:
就是最最普通的时间继电器啊!

AH3-3

你用错了时间继电器了,应该买一组常开/常闭延时触点,一组常开/常闭瞬动触点的那种。

再一个就是你可能买的不是计数器,而是计数继电器器,计数到设定次数就会动作的那种。

网友AA:
为什么要用计数器呢?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用好瞬动触点和延时触点,OK了

网友AB:
没有自锁

网友AC:
都看晕了,没一个对的,计数器1和3用一根线短接就开始计数,断开停止计数,同理1和4短接就回零了。可以用一继电器进行控制,1,3接继电器长开触点,1,4接闭点,通过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电就可以计数和清零了

网友AD:
你这是考试的节奏阿

网友AE:
楼主 灯不亮是短路了 ,图示楼主画的吗?这个题目具体要求是啥子吗?

网友AF:
这样必须等时间继电器时间到才有可能亮,前提是你光电开关还得断开,然后亮了你又如何熄灭呢?问题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C:
都看晕了,没一个对的,计数器1和3用一根线短接就开始计数,断开停止计数,同理1和4短接就回零了。可以用一继电器进行控制,1,3接继电器长开触点,1,4接闭点,通过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电就可以计数和清零了

噢,原来是这样子接的,前辈怎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我就早点把问题解决了,哎,试的时候接短路几次,坑到无法呼吸啊我!
那1,3接继电器长开触点,1,4接闭点,这样接吗?

网友AG:
怎么搞得那么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F:
前辈所言极是!后期修改的图已经可以断开了!
光电开关的信号是很灵敏的,导致灯开灭很快,通过时间继电器,可以在感应到第一次信号以后,延时灭,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其实灯只是一个例子,主要还是使用,嘿嘿,论坛里面热心前辈好多!开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D:
不考试,是要用,我是菜鸟,所以让前辈误会啦!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