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1-27):
我想采用信捷PLC XC3-19AR 因为他有8位模拟量输入端口是0-10v的输入,输出数字量是 0-4095 所以我想用它的接温度传感器,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他的数字量转换成实际温度显示。

网友A:
1.温度传感器确定是输出的0-10V电压。
2.温度传感器的量程是多少。(例如0-100度)
3.0-10V如果对应0-4095,那么就对应着量程0-100.

如果传感器进入PLC的电压是5V,那么5V就是10V的1半,对应数字2047.5,对应量程的温度就是50度。

其实就是数学中的:y=kx+b    如100=k4095+0  k=100/4095   实际的温度y=(100/4095)x  (x就是传感器电压信号对应的数字量)

如果对应的温度量程是-20—100 那么就是100=k4095-20,得到k=120/4095  b=-20  实际的温度y=(120/4095)x-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谢谢你说的这些对我非常重要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清楚啊